[求助] conceptHDL的网表

楼主(2008-06-25):
各位高手,请问conceptHDL软件自动分配的网表“UNNAMED......”如何改为“UN......”?因为UNNAMED占字节且冗长。软件在显示时的网表是“UN$......”,但是在pstxnet.dat中怎么就变成“UNNAMED......”?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大多数人都用Orcad Capture,用conceptHDL的人比较少,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you use OrCAD to do schematic or not. who can help me? wa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