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里面能不能把指针变成全屏十字的呢?

楼主(2008-06-25):
    orcad里面能不能把指针变成全屏十字的呢?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mengzhuhao at 2008-6-25 18:27
ORCAD里面能不能把指针变成全屏十字的呢?

    不行的阿
    allegro才可以

网友(2010-07-28):
    可以,你按F6键就可以转换成全屏十字,再按F6就切换回来,目前我用的是16.3版本!

网友:
    LS正解,不过要16版本以上的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
    16.3版本可以用右键放大缩小,放大很好控制,但缩小就不好用了,
    还是习惯用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3 Ctrl+鼠标滚轮就可以缩放了

网友:
    三楼的正确,确实要16版本以上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