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_etch的使用

楼主(2008-06-25):
我在分割的时候用through all的anti etch划分数字和模拟,中间还对通道进行了一下隔离,在分割电源的时候,电源平面的分割线与这个through all的anti etch有关没,两者要怎么区分呀?

网友:
电源层的ANTI ETCH只对该电源层有用,对别的层没有意义
though all的anti etch对每个负片层都有用,
意思是如果你画了一条though all的anti etch,那么在这个位置每个负片层都是挖空铜皮的
如果你在第n个层话的anti tich,那么只在该层该位置挖空铜皮,而其他的负片层不会因为该anti etch 有什么影响

楼主:
through all好像对信号层也有用吧(正片),比如top层和bottom层铺数字地和模拟地的时候

楼主:
我的所有层都要用anti etch分开,包括top bottom等信号层,以此达到数字和模拟分割,减少干扰,照你上面说的anti etch实现不了了?

网友:
那就看你在光辉层怎么设置
我一般在正片不设置though all的

楼主:
老发不出去?

[ Last edited by kxx27 at 2008-7-1 1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