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画的一板子的走线,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6-25):
    数据通过一个四合一卡或者NAND Flash来进行
    nand是直接挂到芯片对应管脚上
四合一卡都是在nand的信号网络上增加一个47r电阻(有些信号网络上有上拉电阻)
    走线难免来回跨越,我尽量做到在bottom走线短并保持与top走线尽量的垂直或45°关系
所有的相关电阻按连接网络关系尽量排的好走线,避免过多的跨越
    感觉自己layout的不就拓扑并不是很好,也没做过多的等长处理
这样是否会影响四合一卡的兼容性问题呢?
    希望这方面有经验的人讲讲如何会更好呢?

网友:
这里为什么要打孔啊,直接连不好吗!!

楼主:
    当时的想法是:直接连过去是不是就把top上返回路径完全割断了
因为这个信号线只是一个控制信号 非数据线
我想多跨一下 可以在那段距离内留出返回路径
至少top的返回路径可以沿着这个中间地带作为起一个返回路径吧
不知道这样理解与处理是否合适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lihongfei_sky at 2008-6-25 21:17
这里为什么要打孔啊,直接连不好吗!!
    你看第三张
    这个信号是从信号最下面直接穿到上面的 这是一个可编程IO口
    作为一个控制使能端

网友:
    4合1 读卡器?!
随便走吧,不用在乎这么多,怎么走都可以成功的。
最高的貌似8位的MS卡吧速度,也就60MHz,像MMC这种貌似50MHz最多,不用担心啥问题的
    有些时日没接触这块了,可能记得有些出入。

网友(2008-08-21):
    data线注意等长,CLK不要太靠边就可以!
低频信号多注意点ESD就好了,
    EMI不用太费心了!

网友:
    感觉楼主是个纯新手。
很新很新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