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版本如何看高版本的原理图

楼主(2008-06-25):
    有什么方法与对策吗

网友:
    原理图应该没有问题, 我的9.0 与10.5之间都是互相可以看的
    只要版本不是太低就行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高版本的orcad是否可以转换成低版本的
    以方便低版本的orcad看

楼主:
    没看到什么选择啊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mengzhuhao at 2008-6-30 18:18
    没看到什么选择啊

直接升级到高版本就好啦

楼主:
    我的意思是高版本的是否有转出低版本的设计
就想pads里面一样可以导出以前的老版本

网友(2008-12-03):
    没看到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