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SPACE 约束规则设置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6-25):
如下图所示在SAPCE 的设置中, 有一个Global 选项, 下面还有好多的选项,如小图,
一般设置SPACE 的时候是要设置Global 选项吗?  还是 下面的选项都要设置,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请大家谈谈这里怎么设置的, 谢谢!!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wan at 2008-6-25 23:19
如下图所示在SAPCE 的设置中, 有一个Global 选项, 下面还有好多的选项,如小图, 8482
一般设置SPACE 的时候是要设置Global 选项吗?  还是 下面的选项都要设置,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请大家谈谈这里怎么设置的, 谢谢!!
...

一般设置全局就可以了,有特殊要求的时候再设置的细一些。

楼主:
是这样,谢谢, 有空试着设置一下, 看看有什么效果!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
同意2楼。手动布线貌似不需要设置那么详细。自动布线要设置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