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弟一个忙吧,拓扑结构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08-06-26):
cadence SQ ,进行拓扑结构仿真高速信号时,信号通过有损传输线后,输出信号反而比输入信号波形完美幅度也比输入波形大,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输出信号比输入信号波形完美是很常见的,至于幅度大,大到什么程度?能否抓个图,估计是末端反射引起的吧。

网友(2009-06-12):
正反射引起
7 T" U1 ^/ Z, V. V具体的波形具体分析才能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