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欧姆电阻

楼主(2008-06-26):
请问各位高手,直流电源经过一个0欧姆电阻后接到IC的电源引脚,这个0欧姆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
0欧姆电阻

大多是作为跳线使用,像你说的情况,有可能当保险用了.

网友:
估计是隔离和保护作用的。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防止干扰的设计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kris_2008 at 2008-6-27 16:01
不知道是不是防止干扰的设计

    是什么板子?是量产版本还是测试版本?

楼主:
    量产版本

网友(2008-11-20):
    量产的还要这个功能,呵呵,有点遗憾

网友:
    你这个就是相当于天线作用

网友(2011-01-25):
    0欧姆电阻通常在研發階段(測試版),是給RD去斷開電源去收集電流數據, 或是保留給日後安規測試(for EMI/ESD) 不過的時候, 可以方便的立刻更換成BEAD防止干擾用.
    在量產有時候懶的拿掉, 所以就會保留下來. 這時候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給維修人員方便斷開電路, 好判斷問題點所在.
    如果要拿來當保險絲, 那也不太容易, 因為SMD SIZE與電流大小有關係, 例如大毅電阻RM系列的耐流規格: 0201=0.5A (max=1A), 0402=1A(max=2.5A) , 0603=1A(max=2.5A) , 0805=2A(max=5A) , 這誤差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