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求助

楼主(2008-06-26):
我在电路胡DRC检查时候出现了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向各位请教,谢谢!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duan1234 at 2008-6-26 12:53
我在电路胡DRC检查时候出现了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向各位请教,谢谢!

查找一下"GND"网络 看看呢

楼主:
所有GND网络都设计成0。所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