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我重装orcad10.5后发现

楼主(2008-06-26):
不能直接打开已画好的原理图文件(.dsn,opj);必须先在附件里面先启动capture 然后在capture 的open里面才能打开,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我的也是的,必须要先启动capture后,再在FILE/OPEN里打开所在打开的文件,请教一下各XD!

楼主:
每次直接点击文件时都出现这个问题

如图所示:

网友:
不能将文件存放在中文文件夹中,请将文件夹改成英文。
请试一下。

楼主:
也不行的

我试了其它的放在英文文件夹下的文件也不行的

网友B:
Original posted by panhaojie at 2008-7-3 10:43
我试了其它的放在英文文件夹下的文件也不行的

单独打开ORCAD的Capture程序看看,如果出现要你选择的对话框,则该ORCAD不支持双击设计文件打开的方式。
如果可以设定默认程序的则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打开ORCAD的Capture程序看看,如果出现要你选择的对话框,则该ORCAD不支持双击设计文件打开的方式。
如果可以设定默认程序的则支持。

 楼主说的对.
orcad10.5不支持双击打开,orcad9.2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的,必须要先启动capture后,再在FILE/OPEN里打开所在打开的文件,请教一下各XD!

我觉得这样就是正常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