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的地与0V 的地一样吗?

楼主(2008-06-26):
110v的地与0V 的地一样吗?这两个地为什么要分立开,他们是不是都是模拟地?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是不是问题太菜鸟了。还望能给指点一下啦。。。。

网友:
地分为很多种

我猜想你所指的110V的地呢,我估计就是指BGND,而0V的地呢就是指的是GND

给你个大概地划分的标准吧,你自己就可以判断出他们是不是一样了.

BGND:高压电源(如-48V、+24V等)的回流线。本身并不能作为信号的基准,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地线;
PGND:机壳地。和系统或插框的金属外壳相连,既而和系统的基准地(大地)相连,主要作用是为异地系统之间的相互通信提供统一的信号基准,同时为各种防护滤波电路提供干扰电流
的旁路点。
GND:系统地。为系统或插框内各个单板之间的通信提供基准(参考),主要存在于背板上,一般形式为平面方式。单板上为DGND。
DGND:数字信号地。是单板上各种数字电路和IC工作的基准。
AGND:模拟信号地。是单板上各种模拟电路和IC工作的基准。

楼主(2008-08-05):
我就是在布线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地是分立的,不知道为什么,问的很模糊,不过现在似乎懂点了,多谢指教了。。。。。。

网友:
110v的地与0V 的地不分开的话Customer会触电的。

网友(2008-09-07):
我也来说一点吧:首先,地是人为定义的,是为了方便我们更好的分析电路,有地才有电压(电势差)的说法;
其次,就是楼上所说的多种地了,支持下;
最后一点就是地与地之间需较好的处理,才能使你的设计更加的完美的实现,比如说大信号流与小信号流之间所需遵循的一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