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ctraquest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26):
我想做个高速芯片的输入输出信号的specctraquest仿真,新手,感觉无从下手,不知道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呢,谢谢…… 对了芯片建模我不会,我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满足输入输出特性模型就行,输入是差分电压信号,输出是电流信号,谁能提供一个类似的模型,或者是给个建模的方法呢?谢谢……

网友:
你提到的模型是需要描述芯片内部晶体管级网表的模型才能实现的。也就是SPICE。
! r% ]5 U/ G3 q: W这个无法建模。, j' E8 h7 B  _' s
向芯片原厂或者分销商索要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