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导入问题

楼主(2008-06-26):
汗,我刚的贴没发上去么?又要重新打了。

原理图更改后需要导入PCB,
但是比对过后导入ECO文件却发现一些本已连好的走线被删了,只能重画(ECO是用ASC与PCB比对)
大家认为是网络修改的内容与这些网络相关的原因
但却发现并不是所有这种情况走线都会被删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个人猜测:会不会与ECO文件有关,它下面的那一票网络每次都让我很头痛啊··
随便找了个ECO文件贴下,^_^

楼主:
有时如果是简单的板,线删了重新连下也不费什么时间
但是有VGA,DDR之类的那些板,特别是走线又有特殊要求的,线被删了很头痛啊。唉···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本来想重走了,后来又重新导了几次,就没在删掉了,至今也不知道原因,顶起来,不知有没有高人帮忙

楼主:
有哪位高手进来帮忙下啊

网友:
你在ECO以前,要保证你现在的元件位号,和被替换的元件的位号是一致的,就不会出问题,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geniereta at 2008-6-27 15:28
你在ECO以前,要保证你现在的元件位号,和被替换的元件的位号是一致的,就不会出问题,

有啊,都是在原先的原理图基础上更改的啊。位号什么的都不会动的。

因为不是每次导,线都会没掉,所以感觉有点奇怪哦。

网友:
Quote:
Original posted by geniereta at 2008-6-27 15:28 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你在ECO以前,要保证你现在的元件位号,和被替换的元件的位号是一致的,就不会出问题,

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有啊,都是在原先的原理图基础上更改的啊。位号什么的都不会动的。PCB论坛网站
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因为不是每次导,线都会没掉,所以感觉有点奇怪哦。

而且还要保证你在原理图中给的封装,在你的PADS library里面是否都有这些封装。你再试试,

楼主:
回楼上的
我们这边原理图跟PCB的库是一起建的,封装对应上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