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rror命令的问题

楼主(2008-06-26):
了将元件摆放在bottom层,对元件使用了mirror命令,元件确实摆放到bottom层了,但为什么元件的RefDes还在Top层呢(我设定Top层为黄色,bottom层为蓝色)?如下图所示:

网友:
看一下,mirror时是不是RefDes没钩上

网友:
你圖所顯示的refdes是已經在bottom了。

网友:
要依color來判斷就要注意下面設置是否一致
[localimg=385,300]1[/localimg][localimg=388,300]2[/localimg]

网友:
不好意思圖沒傳上

网友:
绝对不可能出现LZ说的情况,呵呵

网友:
根据搂主的图片显示,C99已经都倒过去了,可以判断出已经在BOT层
至于颜色的问题,我猜想可能是搂主在做封装的时候误把封装的丝印BOT层和TOP层搞反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你i一下ref就知道了具体在哪个层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