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支招:有关电路接地问题!谢谢

楼主(2008-06-27):
如图:
1、产品功能,将有线网络音频,通过RF模块,实现短距离无线传输,类似无绳电话
2、因结构原因,本产品分为3块双面板,接口板1,主板2,RF模块处理部分3
   其中主板2紫色部分才允许放置4mm以上高的元件
   1、2,2、3之间通过连接器/线连接
3、电源部分采用DCDC,DCDC1由24V转5V,DCDC1给mcu、AUDIO、VIDEO、RF模块部分供电
   其中AUDIO与RF部分电流较大,分别在百毫安级
   而RF模块部分包括DSP,RF-PA,其供电由24V经DCDC转5V,再经LDO转为3.3等四路电源
   DCDC2由24V转12V,给显示模组供电
   考虑布局问题,从BUS1过来的24电源,打算装配时通过飞线飞至图示位置

4、问题:
   1、此布局是否合理,有无改进地方。相对普通双面板

   2、在此布局情况下,有何需要注意的地方?相对普通双面板

   3、现在对接地问题比较难解决:
      比如:DCDC1给AUDIO供电,则AUDIO相关信号回流路径如1所示
                              RF方面信号回流如2所示
            但因为AUDIO信号最后是要进入到RF模块处理的,如何让AUDIO信号进入RF时,能最大
            限度限制RF的信号回流面积,即尽可能少的通过音频部分回流,如图3

   4、关于单点接地,如AUDIO,是在BUS1处通过0欧电阻将音频地与电源地连接,音频地与音频
      信号线并行走至AUDIO处理区,还是在DCDC1处通过0欧电阻将音频地与电源地连接?
      其实就是想知道AUDIO的接地点是在BUS1处还是在DCDC1处?
      同理,视频也是!

小弟经验尚浅,希望各位高手能支招,谢谢!

楼主:
另外,RF模块有四路电源,在模块引脚分布上,每路电源脚旁边便安排了一个地脚

音频输入引脚旁边也有一个地 引脚

天线引脚旁边也是被地脚包围

从主板到模块地线该如何走?每组电源,音频旁边都并行给其走跟地线?

此时模块适不适合单点接地?即从主板拉跟主地到3号板,然后地在3号板上分开?

楼主:
没人回复

是问题太简单,不屑???

还是描述不清楚,不知所云,不好答?

网友:
你的问题太多,叙述就显得不是很清楚,别人看的也不是很清楚,不明白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去回答你。

总的来说,你要全部用双面板去做的话,可能是出于成本或者加工问题,但是双面板阻抗不可控,没有完整的地层,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尤其你的问题又这么多,会很头疼的。

如果用双面板作,建议你在每个电源走线旁边平行走地线,这样可以人为控制电源回流路径,尽量保证电源不会出现互相干扰。飞线也一样,电源线跟地线紧邻排列比较好。

网友(2009-01-17):
斑竹真的经验丰富亚,调试了很多电路板,发现很多问题,都是由于电源和地线的问题引起的,希望以后能多和斑竹学习了

网友:
输入,输出太近,到时会有很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