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单独设定铺铜间距

楼主(2008-06-27):
有时为了安全,要增大铺铜与走线及PAD的间距,这就需要单独设置规则。
规则Clearance,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选项框里面选择Advanced(Query),
单击Query Builder,Building Query from Board对话框,
Condition Type/Operator下中选择Object Kind is,
右边的Condition Value选择Ploy,
右边Query Preview中就会显示ispolygon
,单击 OK , ****** 提示incorrect?
在Full Query 中ispolygon改为InPolygon(应该是bug), OK ,
搞定。

如果要单独设定与PAD间距,Condition Type/Operator选pad class。

[ Last edited by 1881 at 2008-6-27 09:24 ]

网友(2009-09-07):
绝世好贴,省去了很多麻烦

网友(2010-01-03):
能不能不同网络不同的铺铜间距设置呢?我只好先从大的间距开始铺,再设置小的铺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规则设定的条件里面除了inpolygon外在AND上一个NET,应该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注意设定一下优先级。
ALTIUM的规则设置比我想象的要强大一下,就是不太好用,在易用性上我感觉还不如allergo的。

网友:
好贴呀!我搞了好久都没搞清楚的。老是提示我incorrect!
非常感谢!

网友:
请教下:如果针对某网络铺铜内的过孔,需要直接连接(Dirrect Connet),应该怎样设置呀?

网友(2010-05-21):
听大家说很好,我设置了,不知道看不出来具体的用处

楼主可以在详细点吗
敝人愚钝

网友:
楼主解释下啊,小弟实在不懂啊

网友:
怎么我弄来弄去..弄不出来?

网友(2011-04-14):
这东西不错,学习下。

网友:
小儿科。。。路过了。。

网友:
我搞了好久都不好,这下知道原因了,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