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电容的最大电流

楼主(2008-06-27):
在一个DC-AC变换,负载是日光灯的电路中,电容严重发热,我查了电容的规格书,更换了一种最大电流符合要求的电容,温升才降下来。
还有在万伏高压产生电路中,如果用了质量差的电容,连续放电时会把电容击穿的。
这些场合就要注意,有时供应商也不懂还有电流这个参数,我指的是PP,PE等。

网友:
平时的确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莫非搂主指的就是电容的漏电流?

网友(2008-09-30):
恩,电容电流,是该注意

网友(2009-01-22):
电容的最大电流?还真没注意过,有这个参数吗

网友:
这个参数叫做涟波电流Ir;

还有一个电容的冲击电流,就是电容电压为0在上电时瞬间相当于短路,此时充电电流最大,很可能烧毁一些器件。特别是在整流桥后的滤波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