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字体

楼主(2008-06-27):
    请问在pads2005里如何全局修改字体大小与类型,而不用一个一个的去修改.不是2007

网友:
    过滤器里,只选中你要改的东西,ctrl+a  ctrl+q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得不够准确,是如何修改元件序号的字体,我是用Protel转换成的PADS PCB,用你提供的方法,好像没有ref,des那一个选项咯.我用的是2005的.

楼主:
    呵呵,谢谢你了,后面想起来了,以前要显示器件的相关信息是在属性的labels里面改的,好像有时候进入了思维的误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