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的布局

楼主(2008-06-27):
请问下各位DX,在进行多层板(两层以上)的设计时,怎么知道把哪些元件放在TOP层,哪些元件放在BOTTOM层?

网友:
视情况而定了。
一般布局都是“定死位置”的器件开局,比如接插件(一般都是在Top层);接着就是放置主IC,一般主IC都放置在Top, 再接着就是。。。。
所以说啊,啥放正面啥放背面说不准,要实际情况实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