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埋孔的问题,求救!

楼主(2008-06-27):
孔我设置了,但是怎么在走线的时候把它用进去,

网友:
走线的时候右键选择过孔的类型,其中应该就有你设置的过孔

网友:
你的孔是2-3
                   1,首先你的走线要在2或3层
                   2,打孔前先择via pype中的partial   2-3

多说一句。不是为了打孔才走线,而是为了走线才打孔

网友:
Select entire net, and t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