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解答详细原理

楼主(2008-06-28):
这个电路是怎样形成开关按一次亮,再按一次灭的工作状态,这是个什么电路?

网友:
就是双稳态电路,被画的关键部位连成一片了。原理:开关按下,产生的负脉冲加到三极管基极,原来饱和的现在截至,直到下一次触发。

楼主:
二楼的师兄,能在详细些么?开关按下,是怎么产生负脉冲和正脉冲的,三极管是不是分别控制开关的,那个控制开那个控制关,谢谢!

楼主:
上面是图片不清晰,再次上传

网友:
请高手帮你答吧

网友(2013-03-22):
模电基础电路-->双稳态电路。
. ^# j: t, T* w* G3 h你可以百度一下,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