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59d3c302932fe749a57f0a9e99311381","traceid":"1a193f8a17623288879197753e2116","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08-07-04):
做复杂一点的板子还是ALL好一点,做个几层板还是用PROTEL来的快点

网友:
今天又发现了一个缺点,就是allegro在导入新的网络表时,在log文件中,不能显示更改的网络。这样就不可以很好的把握更改的内容。protel是有这个功能的。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看到,知道的兄弟给指导一下!

网友:
使用Allegro就好像我们使用WINDOWS一样,更重要的是可扩展性,如果一个软件把什么功能都做进去,最后只能变为一团糟,软件只是个工具,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这些使用软件的人,所以不要期望软件能给你什么,而是我们能如何善于利用它。
PS:了解一下Allegro提供的SKILL环境,也许会让你有所想法。

网友:
5 右侧属性中,只能打开或者关闭电气特性元素,对于丝印层只能关闭颜色显示,这对于有时想看有时要关闭时非常不方便。

这个如果使用reply功能录制一个scrip文件就很快了哈。。。。allegro使用快捷键效率可以提高n倍。。PCB论坛网站|PCB

网友A:
那到底用skill能不能实现我所需要的功能呢?!就像上述所讲导入网络表时看到所变化的网络log文件呢,我不会用skill,也看了我们网站的几个精华帖子,说句实在话,什么也没看懂,好像也很难找到入门的资料。如果有的兄弟可以上传一下,或者发个链接什么的,谢谢!
但是我仍坚持说,这个确实是个缺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到底用skill能不能实现我所需要的功能呢?!就像上述所讲导入网络表时看到所变化的网络log文件呢,我不会用skill,也看了我们网站的几个精华帖子,说句实在话,什么也没看懂,好像也很难找到入门的资料。如果有的兄 ...

你所说的应该是网表比较
翻下以前的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239-1-3.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163-1-4.html

网友:
还是ALLEGRO 专业,用过protel99 ad6 pads2005 ,pads2005画4-6层的板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应该是网表比较
翻下以前的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239-1-3.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163-1-4.html

谢谢deargds版主,allegro确实可以实现两个网络表之间的比较,受教!
谢谢!!

网友(2008-09-06):
新问题

这段时间,allegro又给了我新的烦恼,就是单位转换后误差较大。
还有,我经常move命令时,move后的东西再测量时与命令栏属于的值有误差,虽然
很小,但我还是需要花时间重新调整!不知道是我用的盗版软件的问题还是allegro的
缺点呢,兄弟们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
单位转换你可以把mil的精度设为4,这样跟mm转换起来就比较准了

网友:
这么多高手的讨论,得MARK一下。。。

网友:
答复:

1.你说的第一条是不是焊盘散热问题?可以打地孔散热(不知道我理解错了没有)
2.不一定要从焊盘或者孔引出,特别是一把线的时候,我们一般等间距复制一把线,然后再对接,如果要调整先的次序,用SKILL  从中间CUT断,然后....
3.确实是个问题,但是在你熟悉这款软件以后,就不是问题了。
4.第四条可以说是个优点,特别是在高密度板上,我们一般调线不调孔,这样孔很整齐,走线比较直,可以省出不少空间,实在调不出的时候在动孔。
5.丝印是要在颜色里面关闭,但是你可以设置快捷键,ALLEGRO有录制快捷键的功能,只要你想得到,就可以实现,开关丝印,开关阻焊,一键换层,一键改变线宽等,都可以实现快捷键,有些根据语法,有些自己录制,然后改ENV。

    对于ALLERO,我个人认为非常强大,用过以后就不想其他的了,比PROTEL  POWERPCB,CR5000要强大很多,我们平时一般都用ALLEGRO,做日本板的时候才用CR5000,或者客户要求用那款。当然每款软件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