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XF导入ALLEGTO的问题

楼主(2008-06-29):
CAD图纸可以直接导入allegro中..但是只能生生OUTLINE 的外框..因为想省事..每次想用EDIT--->Z COPY的命令想复制的板的OUTLINE自动生成PACKAGE KEEPIN和ROUTE KEEPIN等等时就会出现Not a closed polygon or CLine. Element ignored!.. 这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是一个封毕的完整曲线..每次画外框时也是一样..一笔画完的就可以使用这个命令.多次画完的就不可以.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
先COPY     在CHANGE 试下

楼主:
太感谢了..以后做外框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