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关闭铺铜

楼主(2008-06-30):
在板上,我把ETCH关掉,走线和铺铜都看不见,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看见走线而不见铜呢?谢谢!

网友:
SETUP----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  SHAPE -----   NO_SHAPE_FILL 勾上

楼主:
谢谢!
请问,原本在板上放了一个器件,然后铺铜,后来我把器件移走了,那个地方并没有再铺铜,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重新填充?谢谢!

网友:
SHAPE   EDIT  BOUNDARY
如果那个是避开的闭合的 VOID  可以SHAPE -- MANUAL  VOID --- DELETE 试下
也可以在铺同一网络的铜,在 MERGE  SHAPES
如果对于动态铜会自动填充的

网友:
收益!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