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网络时不删除走线

楼主(2008-06-30):
有谁知道,在删除网络时不删除走线啊。
多谢各位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哪位大虾提通一下!!

网友:
在PADS里面你们见过没有网络的线吗?

网友:
    除非铜皮走线?
    不然肯定删了就没了

网友:
    好像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支持3楼和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3楼和4楼!

    多谢!

网友(2012-11-06):
    1、赞同4楼说的;
    2、换网络
    像没有网络还能走线在PADS中除了铜皮没有可能的了,如改网络可以删掉当前网络名走线可保存。

网友:
    我试了试好像删除网络后,那根网络线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