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上如何显示过孔?

楼主(2008-06-30):
请问,我的走线比过孔大,过孔打在走线上,但看不到过孔,我改变via颜色了,但是还是显示不出来。?
我改变via颜色了,但是还是显示不出来。
(我想贴图给大家,但是不知道如何贴)

网友:
设置颜色的优先级    把过孔的颜色设在线的颜色前

网友:
也可以取消Filled Pads选项,个人比较习惯这样。

网友:
请问怎样把过孔的颜色设在线的颜色前???

网友:
DISPLAY ---COLOR  PRIORITY

把孔的颜色点到最前面

网友:
    走线比过孔大,说明线很粗,是否改成shape比较好?

网友:
    5楼说的对,试过了,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