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 由Single 显示成 Blind/Buried??

楼主(2008-06-30):
在做焊盘封装的时候设定为Single, 但把焊盘放进器件的封装里面时候, 再去编辑焊盘, 发现焊盘显示为Blind / Buried. 如下图, 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好像不影响什么
我也遇到过
你改过去就是了啊

网友:
完全不用担心,正常现象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轩辕浪 at 2008-7-1 09:06
完全不用担心,正常现象

同意。

楼主:
我也知道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我觉得是软件哪里设置不对呢.

网友:
没有关系啦,你即使编辑smd的焊盘也可以设为blind/buried,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