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4 导入PADS LAYOUT(加班!急!救命)!!

楼主(2008-06-30):
CAD2004 导入pads LAYOUT  后选择 SCALE 选项.
再选择BOARD OUTLINE ,提示  too many shaps selected  for conversion to board outline!!

朋友们,怎办??? 我明天要交差啊!!!!!!!!!!

注:边框里面有两个地方是要开糟的!! 即cut board outline!急死啦!!

我去吃晚饭,再回来加班!!!希望能看到解决办法!!谢!!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hrt8100 at 2008-6-30 21:22
CAD2004 导入PADS LAYOUT  后选择 SCALE 选项.
再选择BOARD OUTLINE ,提示  too many shaps selected  for conversion to board outline!!

朋友们,怎办??? 我明天要交差啊!!!!!!!!!!

注:边框里面有两个地方 ...

PADS里面只能有一个板子边框,里面的开槽只能使用Board Cut Out来画!

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在AUTOCAD里面,使用scale命令就可以了;
2,第二种方法比较是麻烦一点。就是将所有的层都做成一个块,放在0层,导入PADS成为2DLine再作手工修改。

[ Last edited by datao1225 at 2008-7-1 10:14 ]

网友:
注意搜索论坛的帖子!

这个问题曾经在这里出现过: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2923

网友:
是啊 楼上的已经问过了

用5.0导入吧. 多少个开槽都可以! 方法在上面的贴子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