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让不在栅格上的线弄到栅格上来

楼主(2008-06-30):
我从CAD导入的外形图..可是都不在栅格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
调整源点试一下。

楼主:
你说的方法不是很好使..比如说在两个栅格这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将格点调小点

羡慕你的五颗星
中将还是上将来着

网友:
首先要确认的是 你的尺寸都要是所设置格点的整数倍 才能都落在栅格上

网友:
调小格点,精确度调小,找外形图的一个角的准确 坐标,再把它设为原点就应该可以吧

网友:
格点偏移一下不就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