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边框

楼主(2008-07-01):
请教各位DX,如果说我的PCB的形状是不规则的,比如说有凹槽或者圆弧等等那该怎么来画边框?是不是要用AUTOCAD来画啊!能否直接用padsLAYOUT来画?

网友:
PCB 边框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一般的解决方式是用Auto CAD 完成边框图,然后存成DXF档案,再imput DXF files就可。

楼主:
但是我从来没学过AUTOCAD,那现在也要学小这个软件咯!

网友:
请教一下PADS覆铜里如何避开边框?谢谢

网友:
避开copper

ECO模式->rules->default->clearance 里面有copper 与 board 间距设置,然后flood copper的边框比板框大,flood之后copper会自动避开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