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ADS技术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8-07-01):
1:覆铜的时候在哪里设置可以避开板框的2D线条,使铜皮与板边有一定的距离?
2ADS各个版本的文件如何才能想到相互打开?

懂的人看来热肠简单,我不懂的话真是急死人,求高手提通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ECO模式->rules->default->clearance 里面有copper 与 board 间距设置,然后flood copper的边框比板框大,flood之后copper会自动避开board
但是要PADS才有这个功能,你如果用的是power PCB5.0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不明白楼上为什么要在ECO模式下?板框不是2D线。

网友:
不用ECO模式!

[ Last edited by datao1225 at 2008-7-1 11:55 ]

楼主:
按楼上的操作,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kely``zhang at 2008-7-1 12:00
我認為將板框COPY下來後另存為2DLINE,再將2DLINE的SCANL改小一點就好了

It's a good idea!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