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时鼠线能不能动态显示它的最短连接?

楼主(2008-07-01):
不知在allegro中布局时鼠线能不能动态显示它的最短连接(像pads一样)?我现在一定要放置一次其鼠线才会变化,不知在哪里可以设置?谢谢!

网友(2009-07-15):
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楼住,你知道了吗?

网友(2011-03-15):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有谁能解答回复我一下吗?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2011-05-18):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A:
    先使能move命令,然后在option控制面板上选中Ripup etch(移动时显示飞线),另一项 Stretch etch(移动时不显示飞线 )用于不显示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使能move命令,然后在option控制面板上选中Ripup etch(移动时显示飞线),另一项 Stretch etch(移动时不 ...

你这个不是楼主问的问题.

网友:
    不是很清楚楼主想问是什么问题..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未命名.jpg.除了这个没有什么其它的了..不知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知道,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为贴图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