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考虑阻抗问题

楼主(2008-07-01):
我画了一个8层的AD板,有两个12位的AD芯片,每个都是双通道的,加起来就是4对差分信号输入,在制板的时候要不要向厂家说明单端50欧姆,差分100欧姆,希望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只需要告诉厂家控制差分阻抗100欧就可以了。

楼主:
    我看有资料说导线长度接近波长的1/7时就要进行阻抗控制,我算了一下按照AD的频率单端信号不需要阻抗控制,不知道差分信号怎么处理?3 R$ P2 K3 u' a' s3 F
    是不是只要是差分信号让厂家控制在100左右就可以了,还是根据情况有的需要控制,有的可以不管?

网友:
    单端50 差分100 很难实现吧

    怎么你也要考虑差分耦合阻抗吧!!

网友:
    其实就是价钱的问题: 因为当你提出全板阻抗匹配的时候,就会出现价钱的问题,所以单端的自己用软件算好,就行了;差分的要求一下吧。

网友:
    支持ALLEN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