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零件图时的疑问

楼主(2008-07-01):
用wizard画好零件图后,move时,拉出了两个横线的网格,请问这两个网格做什么用的,画零件时必须再画上网格吗
0 t' g5 u' l) e" V/ \图如下:

网友:
那是铜皮 你 i  一下就知道是啥了

网友:
那是dfa_bound_top和place_bound_top,dtc时有用,当然不做也可以,如果你可以手工控制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