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08-07-01):
多层板 ,阻抗算好了, 但是完成后会把一些线加宽,比如模拟部分的一些线等    那么这样就不符合阻抗要求了,  这个东西孰重孰轻呢 ???

网友:
把板厚改变一下或者是材料改变一下,再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一般的模拟信号不需关注阻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模拟信号不需关注阻抗问题。

Agre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模拟信号不需关注阻抗问题。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