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 Router中的封装会和PCB Editor不一样?

楼主(2008-07-01):
新手刚学allegro,自己画了个电源插孔的封装,PCB Editor中显示好好的,但自动布线切换到PCB Router封装就乱了,不知哪儿出了问题,望高手点拨一下!

楼主:
两个焊盘都莫名其妙的旋转了90度

还有再想请教一下,例如插座这样椭圆的孔,应该怎么处理?我画了2个很近的圆孔,再用个椭圆的焊盘连起来,这样可以吗?

网友:
可以在Pad Designer里做椭圆的焊盘的。不过注意出钻孔图时除了NC Drill外,对于含椭圆和矩形直插焊盘的板子,记得还要出NC Route。

网友A:
我做过含椭圆焊盘的板子,但从没出过NC Route。没发现什么问题。
请问楼上,必须要出NC Route吗?不出会怎么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含椭圆焊盘的板子,但从没出过NC Route。没发现什么问题。
请问楼上,必须要出NC Route吗?不出会怎么样啊?

是焊盘又不是孔!瞎叫我郁闷了半天!

不出NC Route你的异形孔就出不来
到时候估计你塞元件的时候想要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出异形孔还是比较麻烦的,
1:你的钻孔尺寸要有一个数系的规划,比如12mil,16mil,20mil,30mil,36mil,40mil,45mil,50mil,55....
2:按照第1点你的Nc_tool刀具文件才不至于仅仅误差1~3mil就得换一把刀具,29mil一把,32mil又是一把..这样板厂一般虽然不说什么,其实心理也有怨言的,最重要的是机器会骂你的
3:按照Nc_tool刀具文件手工修改NC Route的配置文件
4:把配置文件放置到ART文件目录
5:告诉机器你的钻孔顺序是从那个地方开始,NC Path规划
6:出具NC Route异形孔文件即可!
7:压缩ART文件到压缩包
比较麻烦,不过只要按照系统的帮助文件理解Error或者Warning的意思,按照软件规定的程序去走,就可以出文件了

网友:
看来大家还是少有用到异形孔的,都没有啥反映
斑竹也没有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焊盘又不是孔!瞎叫我郁闷了半天!

不出NC Route你的异形孔就出不来
到时候估计你塞元件的时候想要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出异形孔还是比较麻烦的,
1:你的钻孔尺寸要有一个数系的规 ...

请问NC Path规划具体怎么做?

网友C:
顶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在cam里如何看到异型孔?

我导入的时候,加入了rou文件,结果提示Warning - No header % found, load stopped。

请教什么原因?

网友(2011-06-18):
引用 网友C:
顶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在cam里如何看到异型孔?

我也正被这个问题困扰着。
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