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各位帮忙,谢谢!

楼主(2008-07-01):
我在用powerpcb5.0将pcb版图导入到hyperlynx里面时,在powerpcb中将版图转换成.hyp文档时,出现了如下的问题,小弟刚刚开始学习,所以很多还不是很明白,您的指点对我来说很重要,谢谢!

里面提示要有executable(*.exe)的文件,但是我里面没有,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我刚装的powerpcb,对其操作还一无所知,谢谢指点!!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所以我把图片放在附件里了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装HyperLynx啊

你可以create file only!

网友:
你所发附件中的图形

很显然,系统已经提示了找不到你的boardsim可执行文件。需要你手动指定路径。
这里的可执行文件就是 你的powerpcb的安装目录下的hyperlynx目录中的BSW.EXE文件。
跳出那个窗口时,手动指定就可以了。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BSW.EXE,直接在你的powerpcb安装目录用window的search总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