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DRC中显示 out of date shapes 这样的错误怎么办

楼主(2008-07-02):
有时DRC中显示 out of date shapes 这样的错误怎么办  一般在setup-->drawing options 中的STATUS中显示..有时出现我只能退回存档..没有别的办法..请高手指点一下..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出现以后怎么办

网友:
需要根据提示的坐标位置去查找错误,要不软件不会吃饱了撑的给你说有错误

网友:
DBCheck 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如果SMOOTH后还有的话,一般就是VOID的问题,打开SHAPE的BOUNDARY层面,然后根据提示的位置清除就可以了。

网友:
上头的都是强人呀,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SMOOTH后还有的话,一般就是VOID的问题,打开SHAPE的BOUNDARY层面,然后根据提示的位置清除就可以了。

同意这个做法!!!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SHAPE的BOUNDARY层面怎么打开..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层啊..我也没有见过

楼主:
哦..原来是这个..一直没有用过..没有注意.  非常感谢

网友:
Sometimes you can't find anything where the system prompted.
I think you can amend the shape .

网友(2009-12-20):
看到这里正好解决了我一个问题.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

网友(2010-06-03):
回复 网友A:

    版主,清除什么东西呢?我清除那个boundry后铜皮就没有了,重新画一个,又有这个错误了。。。。

   求解!~~

网友(2010-10-28):
我遇到的问题和楼上的一样啊!高手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