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时anti etch/all放在哪个film下

楼主(2008-07-02):
我画了个板子,用了through all的anti etch,目的是想把每层的数字跟模拟分割开来,在出gerber文件的时候这个through all的anti etch要放在哪个底片上呀?

网友A:
正片不需要,负片需要出。

网友:
GERBER的内容包含PCB厂家生产所需文件和装配工厂的工艺文件,anti each的作用只是为了分割平面,把这一层加到GERBER  FILE没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片不需要,负片需要出。

同意,正片时不要这种线,做出的PCB正片所在的层这里是没铜箔,负片时要这种线,PCB负片所在的层这里才没铜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