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 gerber 轉 ad 的方法?

楼主(2008-07-02):
gerber用cam350打開,該如何轉到ad?
在ad裏要如何正確導入gerber,轉成pcb及原理圖?
感恩!

网友:
看你的gerber是什么类型的了!?
  要是pro的可以直接导入的了!

    至于你说的从gerber导原理图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3种软件转换,为了防止你盗别人的原理图就不告诉你怎么用了!

网友:
暈.都是大家一起學習..這樣保守

楼主(2008-08-11):
拜託一下高手,告訴我要如何由gerber導出pcb及原理圖?  還有一個問題,
netlist如何導出pcb及原理圖?
以上,絶不是要去抄襲,只是有人拿了gerber跟netlist就要我導出pcb及原理圖,我告訴那個人這個應該不可行,
但是那個人打包票說可以,但是又不教一下,氣
希望這個論壇有愛心的高手能指導一二,萬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