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legro的原因(完成PCB各软件的配合应用)

楼主(2008-07-02):
小弟一直用

orcad画原理图,

再用HyperLynx布线前对敏感网络仿真,便于在pads对相关网络进行设置,当然也会配合SI800工具

用PADS Layout PCB ,

用Specctra手工布线(即allegro里的PCB Router)

ORCAD的好用就不用说啦,简单,快捷,功能强大等

PADS的应用操作都比较方便快捷,无论是出CAM或打印都很直观

而我用Specctra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推挤及走线很好用,除了不可以对元件编辑外,走线操作与Allegro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是在ORCAD画好原理图,导入PADS,布局定位(对于密度高的板子,我会用Specctra自动布线一次,目的只是检验布局对走线是否合里(可以直观看到走线方向,自动布不通的话,布局可能会有问题),布局后直接在Specctra手工布线,先布数据,地址时钟等网络,其它网络,电源,地线(要用到平面分割的就不走线,到时再回到PADS中操作)最后用PADS输出.(输出前必需与ORCAD作NET比较)

当然,我主要接触的是4层板多,我只Layout过两次6层板,密度6mil.

我不知道Allegro是否真的像大家说的一样神话,现在也在学习中,但感到操作很烦锁,这也许因为我用习惯了PADS,又或者我还没有会用快捷键右键.........只对走线而言的话,Specctra在走线,换层,打孔,选择操作,复制走线,BUS走线,扇出,各种层啊,网络啊,规则等设置都很方便,与PADS相仿,因为有快捷,有右键,也有指令操作,而在Allegro中,我却无从下手,要学会Allegro的话,我想我得把前面所学的软件都忘掉才行...呵呵....

所以小弟想问大家,Allegro真的很好用吗?
如果板子主要是4层板,6层板很少,有必要学Allegro吗?

很多人感觉我这样的画板方式不好,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我个人觉得一点也不复杂,只是取各软件的优点来用, 至少做了很多很多板子没有出错... 呵呵....

在此也想大家可以一起谈谈各自画板子的方式,习惯,走线时先怎么走....用到什么相关的软件......谢谢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的大驾光临,小弟其实也在学习Allegro中,尽量使自已向高技能方向发展,还望日后多多指点

网友:
支持一下,继续向前进!

网友:
我用过PROTEL,PADS,没用过ORCAD,ALLEGRO.

网友:
我用过PROTEL,PADS,没用过ORCAD,ALLEGRO.
ORCAD和ALLEGRO的元件库是怎么联系在一起,怎么把ORCAD的网络表和元件封装导入到ALLEGRO里面?
元件封装是否要在ALLEGRO里面先做好,然后在ORCAD原理图里面把封装设置好,才可以导入到ALLEGRO呢?
据说,ALLEGRO做出来的PCB,仿真效果好,是否这样?
请版主解答下,谢谢!

网友:
还有个意见提一下.
如果论坛里面有参与过的帖子有新的回复时,论坛是否可以用EMAIL通知下,以便及时查看.
这点论坛应该比较容易实现,好像电子工程论坛就有这个功能,比较好.大家比较方便地查看回复.

网友(2011-03-02):
小弟也刚开始学习

网友:
我用过AD和ALLEGRO,这么说吧,你用了那么多软件,还不如直接用CADENCE,ORCAD和ALLEGRO都是CADENCE恶产品,确实,ALLEGRO在操作的时候不像AD和PADS,但是你用时间长了后,你就会发现他的强大,如果你以后想发展的很高,建议学习CADENCE.

网友:
其实你既然用pads,不如直接改用mentor的Expedition,这个软件操作上比cadence要简单,功能也还可以

网友:
4、6层板就无所谓了。

网友:
一直在用mentor,用来多层板布局布线还是相当快捷的,功能也很强大

网友:
对于高密度高层板来说,allegro是比较好的设计工具,底层板就无所谓了

网友:
俺用过protel 99,altium designer,现在用allegro,就算是2层板,很简单的板,都用allegro,熟能生巧嘛.protel 99和AD操作简单,但细节考虑不周到,符合大部分中国人的习惯,只顾出快速结果,很少考虑日后维护或者设计复用,而且软件由于先天不足,每次更新都变动太大,一些对话框更新一次版本就变得面目全非了,有点像国产的软件.

网友:
当用熟allegro后,你就再也不想用pads和protel了

网友:
当用熟allegro后,你就再也不想用pads和protel了!
我想,是这样的,

网友:
LLEGRO的功能是很强大,能应付各种不同产品要求,这是各大公司layout软件喜好使用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allegro可程序化,程序可以改写整个使用者介面,能增加符合公司生产的文件或功能,也能让自家layout人员只习惯自家allegro的使用介面而无法离职。我的朋友就是这样的情况,离职后明明会allgero,但到别家公司却不会使用allegro。

网友:
    ls,太强大了

网友(2011-04-03):
在学习ALLEGRO的过程中,与其它EDA软件相 比较而言,ALLEGRO做元件封装最繁锁,MENTOR EE次之,最好用的当然是PADS。做元件封装是学习Layout软件的一道很重要的门槛,这是多年来我自学Layout软件的心得。学ALLEGRO看于争博士的视频教程,受益匪浅,在此表示感谢!在此 呼吁一下:希望有更多的”武林大虾“和”江湖仁仕“为ALLEGRO、MENTOR EED等高端LAYOUT软件的普及呕心沥血和奉献爱心,使高端软件不再”高端“,勿庸质疑:中国PCB制造业的繁荣和强大有你的一份功劳和心血。

网友:
    我根据我的经验来说一下自己感觉吧,欢迎拍砖:
protel系列:功能最全面,N年前功能就非常全面了,什么3D显示之类的,但是每一项功能都不够强,被我放弃,AD系列功能增强了,可惜我学pads了;
    pads:功能非常强大,建库最方便,速度飞快,爽死了,现在有lpwizard,建库也免了,hyperlynx仿真也够方便,9.3里面我要的仿真全有,所有软件中,pads我用得最熟,缺点有两个:一个是没有xnet设置,
第二个是没有虚拟管脚,不能手动建拓扑结构,这两点是死穴,由于上面有EE这个高端软件,这两个功能看样子是不会加进来的;
allegro:强大好用,全面的解决方案,毕竟最大的eda公司,EE的竞争对手,就是有些麻烦,(我是因为pads的死穴,才学习allegro),orcad是原理图事实上的标准,这个不用说,allegro建库以及操作麻烦,但功能确实强大,对我来说关键是比pads多了xnet和虚拟管脚,这个软件我用得不如pads熟,关键是不会仿真;
    EE:mentor公司的高端软件,(如果没有EE的话,我想mentor会把pads做得非常强大,我是非常恨啊),与allegro竞争的一个软件,这两个软件功能几乎是对应的,一个软件有的,另一个肯定有,EE比allegro简单,我注意到一个常用的功能EE要强,就是拉蛇形线的时候,allegro不会避让,EE会避让,学习资料少,最大的问题是价格贵,用户少,而且公司这两年还亏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