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旋转的器件出光绘时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8-07-02):
比如旋转的器件出光绘时要注意什么..因结构问题不得不旋转45度罢放器..
出光绘时要注意什么吗..从来没有这么做过..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与正常一样。

楼主:
不一样。。我今天把板发出去。板厂说我人器件转了45度。。但是焊盘没有转。出错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GERBER时要额外点选一项:draw missing pad apertures ,如果是RS274X的格式的好像不用选了成灰色的想选也选不了

就是这样的。

楼主:
USE aperture rotation 这项要选不?

网友:
用274D出的时候,我都会勾的,现在都是用274X。旋转零件有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楼主:
但是我发现勾上USE aperture rotation 时本来旋转45度的焊盘旋转的角度就会超出90度..但是不选这个出光绘就会出现
ARNING: The following pads were simulated with line draws
  because the appropriate geometry was not in the aperture table:
(GEOMETRY)      (WDT)   (HGT)   (ROTATION)
Pad RECTANGLE   100.00  60.00       45.000  at (2169.82,654.57) and 3 other places.

只要出光绘的面有旋转的东西就会出现ARNING

网友:
我试了下,改了两个器件旋转45度,按以往的方法出底片,没问题啊!
是RS274X的格式。

楼主:
那我就不懂了..反正我选的是supress shape fill ,use aperture rotation 和 draw missing pad apertures
反正出的光绘不对..本来是一个旋转45度的焊度..一但选上use aperture rotation 焊盘就变在旋转了90度..
这东西要在CAM350中去看..才知道...在ALLEGRO中看不出来..还有的是我出的gerber 6x00 在生成D代码时我使用了with rotation

网友:
我出了底片用cam看过了,没问题。
没用过gerber 6x00。
为什么不用RS274X的格式?

楼主:
难道真的是我的软件的问题....我用的是15.2的版本

网友(2012-07-07):
我用的也是15.2版本的,槽形孔导出的也有问题,在cam里看,被旋转了90度。用的是RS274X格式的,auto里选择without rotation和with rotation都是一样的效果,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
274x和6x00相比两种格式的优缺点分别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