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协同设计软件TeamPCB或者Extreme?

楼主(2008-07-02):
因为时间超级紧急,一块PCB想几个人同时设计,即同时操作一个文件,mentor Expedition的TeamPCB或者Extreme模块由此功能,在此请教各位用过的高手,这两个模块是否像传说中的超级好用?从pads到Expedition的.sch .pcb 和库文件能转换吗?非常感谢。

网友:
Xtreme合作的功能非常好用,不过会有少数功能在合作模式下不能用.
PADS到Expedition转换没有问题.不过再转回来可能会丢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版本的原因,具体不明.
这些你可以自己先试试.有问题的再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Xtreme合作的功能的确非常好,我们小组为了赶时间问Mentor公司借用了几次,不过目前只能支持4人同时操作。并且Placement期间会有跳出,部分功能不能用,规则设置个人最好不要经常改,会影响工作效率,可以预先设置区域规则。

楼主:
谢谢各位。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含TeamPCB和Extreme的Expedition版本,咨询过比思公司的报价,实在是非常人能接受。综合了各大公司的eda工具使用情况,可能会倾向于Cadence。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