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yout出现2018、2015、2013等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08-07-02):
在走线时,不时会出现2018、2015、2013等指名性错误,文件直接关闭,请问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10-11-05):
回复 网友B:

我最新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法,就是用router打开出错的文档,然后保存,再用PADS打开就好了。

实验过好多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最新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法,就是用router打开出错的文档,然后保存,再用PADS打开就好 ...

下次试试,但愿PADs2009没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