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装中焊盘符号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07-02):
在制作package symbol过程中,有时能看到焊盘的"+"及"A"符号,有时就是一个大圆圈,"+"及"A"均看不到,搞不懂这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教,谢谢了,图如下:

网友:
你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图吧 ?
一个是NOT FILLED PADS   一个是FILLED PADS
个人认为是显示的原因    PADS把符号盖住了

楼主:
我抓的是两个图,把那个FILLED PADS项关掉就可以了,感谢感谢!

网友(2011-05-18):
请问那个那个FILLED PADS项在那里呀,能不能说下怎么操作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