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Rats显示最短路径?

楼主(2008-07-02):
allegro16.0中如何设置能让Rats显示为最短?
就是连完一段线后Rats会自动寻找离自己最最近的一个同网络的Pin相连?
貌似以前在哪见过,但记不起来了!请前辈们帮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呢!!是我没把问题描述清楚么?

网友:
Setup --> Drawing Options...   查看Display栏, ratsnest选项自己看看

楼主:
感激!

在setup >design parameter的display中把Ratsnest point改成pin to pin 即可。
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