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的reuse功能也可以用来拼版设计

楼主(2008-07-02):
    pads里面的reuse功能也可以用来拼版设计

楼主:
    见附图
    今天随便玩了玩
还可以

网友A:
    是个方法

    不过我们做拼版都只拼外形!
带元件拼版文件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試過這種
但是元件編號會累加
    确实是个问题啊~~!pads比较严格

网友(2010-10-09):
    恩,元件会垒加,GND也要更名,还没有找到此问题的办法。。。。。。

网友(2013-06-24):
    我觉得用AUTOCAD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们做拼版都只拼外形!
    带元件拼版文件会太大

    外形使用那一层来画,还是所有层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