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元件移动问题

楼主(2008-07-02):
碰到一个问题:我在pads layout中移动一个插口JP1时,不能移动,提示Use "Deselect glued" to unselect glued items.我点右键去除Deselect glued,为什么还是不能移动,还是原来的提示。我把全部器件的属性都去除Deselect glued,还是不行。并且发现Deselect glued并没有去除。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目前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谁遇到过呢

网友:
    什么意思

    DESELET是不选择固定元件 但是没有去掉元件的GLUED的属性吧??

网友:
    我遇到过,选择右键菜单里的"Deselect glued"是没有作用的,插座元件还是不能移动.
有一种方法可以移动:
    可以右键选择"Properties..."属性(或者用鼠标双击这个元件),出现窗口对话框,然后把"Glued"选项勾掉,插座元件就可以移动了.

    有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下"Deselect glued"为什么没用?(2005和07里面都是一样,没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每次只好在元件属性里面把glue的小勾去掉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沒遇到過﹐可能是軟件有BUG吧

网友(2013-07-05):
    点击Glued,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