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7-02):
我在用protel99SE画板的时候,走的线宽度和设置的最小线宽一样,不知道为什么DRC会出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难道没有人碰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线画得不正

网友A:
99SE里 走线宽度是preferred width值

maximun width > preferred width >minimun width   ,就单从数学角度说平均值不可能等于最小值,顶多来个无限接近最小值,所以命题得证DRC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SE里 走线宽度是preferred width值

maximun width > preferred width >minimun width   ,就单从数学角度说平均值不可能等于最小值,顶多来个无限接近最小值,所以命题得证DRC会报错!

你这种说法不太正确吧,应该是maximun width ≥preferred width ≥minimun width吧。

网友B:
是不是你的 花焊盘连线不够最小线宽啊
一般铺铜了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哦

楼主:
不会啊,我是采用直接连接(direct)的方式,没有设置成花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PROTEL99SE画板的时候,走的线宽度和设置的最小线宽一样,不知道为什么DRC会出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把你的报错的代码发上来看看,我怎么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 花焊盘连线不够最小线宽啊
一般铺铜了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哦

就是你铺铜时线的宽度,如果小于设计规则,当然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你铺铜时线的宽度,如果小于设计规则,当然出错了

是的,以前也没怎么注意,后来吃过几次亏,就学乖了^^^

网友D:
真是好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