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请帮我看下

楼主(2008-07-03):
我用POWERPCB导入DFX格式的文件,不能导入为mm,只能导入为mil,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哪里的设置错误?,下面有附错误提示,请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我试都可以,无论试MIL 还是MM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lightning at 2008-7-3 08:10
我用POWERPCB导入DFX格式的文件,不能导入为mm,只能导入为mil,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哪里的设置错误?,下面有附错误提示,请帮我看看,谢谢

The unit is English when exported from AUTOCAD.
So you can only use English when importing to PADS.
Open the .DXF file, select all elements and then use direct command 'scale 39.37'.
Now you can import it by 'mil'.